求助:这个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7-02-15):
各位老师,图片中零件2的用什么方式加工?
给的材料是一块15mm厚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个示意图,能有一万种加工方式,你贴出图纸公差,形位公差,说出用途,才能确定加工方式

没有公差要求,尺寸如下图。我想知道用什么机床可以加工出来。

楼主:
具体要求没有,只要能加工出来这个形状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贴个示意图,能有一万种加工方式,你贴出图纸公差,形位公差,说出用途,才能确定加工方式

一万种?来来来,你说说看来

网友:
线切割 激光割都可以!你没有公差无法谈起!

网友B:
没有任何要求的情况下,激光割可以

网友C:
楼主应该指哪对称的小凸台

线切割

网友D:
激光  线割  水割    圆角要求不高也可以气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任何要求的情况下,激光割可以

谢谢你了。材料是铁素体不锈钢15mm厚的板,激光切割机能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指哪对称的小凸台

线切割

谢谢你了。材料是铁素体不锈钢15mm厚的板,线切割能切么?除了切割,还有别的加工方法吗?材料是一张15mm不锈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  线割  水割    圆角要求不高也可以气割

Thank you.

网友:
线切割,水割都行

网友E:
材料,精度不清楚,无法判断
可以参考气焊,线切割,激光,水刀什么的

网友F:
激光(速度快,毛刺多点吧),水刀也可(越厚越偏),线切割(速度慢,进度高)。。。

网友G:
加工工艺一定要考虑批量,楼主这产品数量似乎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工工艺一定要考虑批量,楼主这产品数量似乎不多吧?

不多,就几个。在一块15mm后不锈钢板上做几个。虽然没有要求,但精度也不能太低,有个件要穿过去。最好的工艺是线切割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材料,精度不清楚,无法判断
可以参考气焊,线切割,激光,水刀什么的

材料是一块15mm厚不锈钢钢板。要是精度高一点用什么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多,就几个。在一块15mm后不锈钢板上做几个。虽然没有要求,但精度也不能太低,有个件要穿过去。最好的 ...

数量只有几个,又有一定的尺寸要求,那就线切割了,其它工艺不用考虑

网友:
可以线切割,可以加工中心!具体看要求

网友:
激光,水刀,线切割

网友:
激光切割机,先打孔后线割,都可以的吧。

网友:
先切割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了。材料是铁素体不锈钢15mm厚的板,激光切割机能切么?

那要看什么型号的激光切割机了,我们这边的只能切12mm的,但15mm的应该有能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万种?来来来,你说说看来

人家只不过用夸张的手法

网友:
可尝试激光切割,如果公差要求较高,可以尝试铣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激光(速度快,毛刺多点吧),水刀也可(越厚越偏),线切割(速度慢,进度高)。。。

确定激光能割?这么厚的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确定激光能割?这么厚的板。。

在加工中心见过激光切割这么厚的铁板!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在加工中心见过激光切割这么厚的铁板!

只见过等离子切割这么厚的板,激光的还没见过,能提供一下这个机器型号厂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见过等离子切割这么厚的板,激光的还没见过,能提供一下这个机器型号厂家么?

好像叫无锡中融兴不锈钢,在无锡钢材市场里面,他们家主要卖钢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多,就几个。在一块15mm后不锈钢板上做几个。虽然没有要求,但精度也不能太低,有个件要穿过去。最好的 ...

快走丝吧,价格不贵,精度也可以保证,

网友:
线切割或者激光切割就可以

网友(2017-05-26):
激光很快而且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多,就几个。在一块15mm后不锈钢板上做几个。虽然没有要求,但精度也不能太低,有个件要穿过去。最好的 ...

划线——铣——插床(清根)

网友:
线切割是最好的方式,便宜,可以切割异形,能保证的精度也不低
激光切割可以加工0.5-20mm厚的,这个件也是没问题的
另外,那些说铣的大神,立铣的话怎么加工,费不费事?

网友:
确实看你的公差多少 如果单纯的是通过一个件,气割就可以 还便宜

网友:
这么大件的东西线切割会不会太费事了,没要求的数控气割做出来也蛮漂亮了,成本差几十倍

网友:
这么大件,没要求的话用线切割完全是浪费,推荐数控气割,成本差几十倍

网友:
找你所说建议线切割就可以了

网友:
看了半天,要是没公差什么要求,法兰直接火焰切割后上车床,然后再下料两块方块加工下,再氩弧焊就行了。便宜又方便

网友:
类激光等离子切割机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不锈钢貌似不能用火焰切割的

网友:
线切割吧

网友:
有尺寸要求就只能线切割了。其他的加工方法精度太差了

网友:
可以选择这个~呵呵3D打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