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将设备推入高空安装平台方式

楼主(2017-02-15):
问题描述:目前一个设备需要吊装到离地三四米高的平台处,但平台上方吊机无法到达,只能送至平台入口处,然后将设备推入。由于空间限制,安装时只能由一名工人爬梯子上去进行安装。有没有比较方便的推拉机构便于工人操作,同时可以进行自锁。设备重量约200KG。
下方附图为安装情况的简图。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自动伸出料叉.  200KG,没问题的.

网友A:
高空作业较危险,需按照生产安装规范进行;建议楼主选用高空作业平台,剪叉式升降台,额定载荷240kg,升降高度达6米;之前我司也有类似的工作情况,也是我建议公司生产采购了,安全无小事,千万不要用叉车去抬人,很危险的。

网友(点评):
我就见过叉车抬人作业,然后链条突然断裂,员工直接掉下来,脊椎骨折,瘫痪了,前车之鉴啊

网友:
液压升降平台,安全第一,工人摔伤的钱够买N个平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空作业较危险,需按照生产安装规范进行;建议楼主选用高空作业平台,剪叉式升降台,额定载荷240kg,升降高 ...

谢谢!设备安装周围的空间太小了,只能一个人进行操作。升降平台到达高度后推拉还是比较费力的。

网友:
平台顶安装滑轨+电动葫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