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此阀原理

楼主(2017-02-15):
现在想不明白 锥阀有什么作用,油路没有问题,测绘已经很多遍了
图片为两种工作状态

网友A:
建议楼主给出阀的开、关两种状态的截图,便于分析。现在目测是打开时作为液压助力,关闭时为复位提供额外动力。楼主提供开-关截图或者模型,我可以出个详细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给出阀的开、关两种状态的截图,便于分析。现在目测是打开时作为液压助力,关闭时为复位提供额外动 ...

截图已发,请指教。

网友B:
似乎起安全阀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起安全阀的作用

应该是起安全阀的作用,但是在这个油路上能起作用吗?

网友A:
将马达中残留的高压油卸荷,见红色箭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马达中残留的高压油卸荷,见红色箭头

这是个手持式液压锯,除非切割时锯片卡死才会出现马达进油口有高压油。但是此系统没有过载保护功能了。菜鸟不才,如果油路改为这两张图,会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个手持式液压锯,除非切割时锯片卡死才会出现马达进油口有高压油。但是此系统没有过载保护功能了。菜 ...

这样的结构,高低压经锥阀联通了,无法建立起压力,马达无法工作。(如果弹簧提供的力大于系统压力对锥面的作用力时是可以工作的,但是,这样的弹簧人手是按不动的,而且锥阀完全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你得先搞清楚是负载决定压力还是压力决定负载,然后才能去鼓捣油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结构,高低压经锥阀联通了,无法建立起压力,马达无法工作。(如果弹簧提供的力大于系统压力对锥面 ...

现在手头有测绘的零件,说明几点:1.弹簧的弹力足够大,单用手肯定是推不动阀芯的。但是有一个杠杆机构,所以还是能推动的。
2.改进前的油路,仅仅对马达进油口卸载意义有多大?
3.如果马达因过载停止运转,改进前的油路有保护作用吗?改进后的油路呢?

网友:
假如因为超负载,锯片停止,马达腔内的高压油又没有卸荷,负载释放后,锯片可能会自行转动……这个危害够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