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块材料选择

楼主(2017-02-15):
哎,毕业之后基本都是用的304,前阵子,接到活,要做几个带螺纹调节的支座,傻乎乎的啥也没想,就用了304;还没开始用,但是这几天想起来这个活, 好像都是用的45钢比较多,是这样子吗?我是不是用错材料了?
两种,一种M20的,一种M16的,调节距离100mm。

网友A:
选用材料还更使用工况有关系,304不锈钢在恶劣适用环境中不会生锈,但成本高,45#钢价格便宜,但易生锈,各有优缺点,看工况再合理的选择了;有很多好的螺栓紧固件都是304不锈钢做的。

网友B:
看工况,用普通钢材就要涂润滑脂防锈

网友:
不适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工况,用普通钢材就要涂润滑脂防锈

普通钢材,表面镀锌啊,镀亮铬,好像都有的,都是来防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用材料还更使用工况有关系,304不锈钢在恶劣适用环境中不会生锈,但成本高,45#钢价格便宜,但易生锈,各 ...

不锈钢是不是会出现使用多次之后会出现撸扣的情况?

网友(点评):
滑丝就是因为你使用的扭力太大了,和材质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锈钢是不是会出现使用多次之后会出现撸扣的情况?

螺丝出现滑牙的现场,只是超出了它的最大锁紧力,比如:M6,45N;M8,70N;M10,130N等等;滑牙跟材质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钢材,表面镀锌啊,镀亮铬,好像都有的,都是来防锈的吧。

镀层容易脱落,这是其一,再有就是加工需要为镀层预留合理的余量,这个需要一定的经验

网友:
如果是一次性生产,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们公司如果304有库料,而45没有,肯定用304

当然有量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不锈钢是在会生锈的空间使用才对,没特殊要求的地方还是使用45钢的其他钢材,毕竟便宜嘛

网友:
主要在于价钱问题 不锈钢基本不用表面处理 简单 节省时间 但价格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