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种叉车原理

楼主(2017-02-15):
有两个导轨

网友:
油缸顶升叉臂升起,叉臂升高是油缸的2倍。

网友:
节省空间,放大行程

网友A:
单缸两级门架。
起升速度及行程:内门架以1v速度起升,货叉架载货物以2v速度起升。
受力:油缸受力为2倍(货物+货叉架)+内门架,不考虑惯性、摩擦阻力等。
结构布置:门架目测为CC配(内门架每侧下方配两组固定滚轮)或CJ配(外门架内侧上方和内门架外侧下方每侧各配一组滚轮)。
其他:可做部分自由起升,通过高低差或者链轮架局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缸两级门架。
起升速度及行程:内门架以1v速度起升,货叉架载货物以2v速度起升。
受力:油缸受力为2倍 ...

请问油缸受力为什么是2倍呢, 我不太懂

网友:
手动升降叉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油缸受力为什么是2倍呢, 我不太懂

这是初中物理的动滑轮,可以对动滑轮受力分析,它受到两根链条的下拉力,其中一根拉力等于负载的重量,另外一条拉力也等于负载重,所以油缸向上顶的力是负载的2倍,行程只要一半。

网友:
照的不是很完全,不过现有照片来看应该是手动的叉车,边上有个手轮可以做旋转运动,带动链条,链条传动带动叉车升降

网友(2017-04-11):
电动的吧?看着是比较轻巧的,小空间使用比较合适!

网友(2019-06-18):
外门架,内门架,油缸顶起内门架上升,链条跟着一起动,链条一端固定在外门架上,一端内门架上,所以链条是内门架的行程两倍。

网友(2020-03-11):
这不就是动滑轮的应用吗,反过来用的。所以油缸顶升力不及摩擦是重物的两倍。

网友(2022-04-25):
去看下初中物理的的动滑轮组,里面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2023-02-08):
这个结构类似定滑轮,液压动力,滑轮的应用增加了负载。

网友(2023-04-09):
单杠两级动滑轮,行程*2。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