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总重合度有无最大值

楼主(2017-02-15):
不知有没有朋友知道,外啮合斜齿轮的总重合度(端面重合度与轴向重合度之和)有没有最大值的限制?

网友:
无限宽的齿轮啮合度无限大吧?

网友A:
我认为重合度是有最大值的,对于一定的齿数,模数,内啮合大于外啮合,重合度大到一定数值也就无法再大了。

楼主:
无限宽会使齿轮的轴向重合度εβ变得非常大,但是好像齿轮设计的时候,对于确定工况的最大齿宽好像有限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重合度是有最大值的,对于一定的齿数模数,内啮合大于外啮合,重合度大到一定数值也就无法再大了。

我在书上并没有找到相关的指导数值

网友(点评):
重合度怎么算的?

网友:
我觉得更关键的是,lz研究这个的目的之所在。

网友B:
齿轮副的重合度越大,则动载荷越小、啮合噪声越低、强度也越高,特别是端面重合度等于2.0时,啮合噪声最低,一般总重合度都大于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副的重合度越大,则动载荷越小、啮合噪声越低、强度也越高,特别是端面重合度等于2.0时,啮合噪声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