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运动规律的推导及作图

楼主(2017-02-15):
凸轮是机械设计中对计算要求较高的一种机构了,工作中也用不到,但是一直想把里面的求解步骤整理一下,以一种较为直观方式呈现出来,前几天正好做了一部分,主要是用于求解凸轮运动规律,具体的凸轮轮廓求解也比较简单,就放到以后再说。其中速度、加速度及跃度公式自己推导的,规律曲线直接照抄机械原理,手里没有机械设计手册,有一些更好的运动曲线就不一一列出了,用的时候输入就行,至于组合运动规律也是同样的求解方法,改一下s的方程就行,下面运行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推程是五次多项式运动规律,回程是摆线运动规律,其余参数在图中有说明:

下面各图把位移、速度、加速度及跃度曲线分别显示,可以看出,跃度曲线不连续

网友A:
谢谢分享,凸轮这块一直都是严重依赖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凸轮这块一直都是严重依赖软件。

大神,可否指导下用什么软件可以指导设计凸轮呢?

网友(点评):
迈迪,SolidWorks里面的一个插件.可以自己生成凸轮曲线,然后把三维模型发给加工商加工出来就行了

网友:
确实有点难度

网友:
只要精度要求高就需要计算机来算出合理值的曲线,就好比渐开线齿轮的计算貌似就那几个公式,其实精度要求高一点,变为系数就要好好的利用计算机算出最优值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
楼主共享一份你整理的曲线公式,感激不尽,

网友B(2017-09-23):
请教lz,这是matlab,还是什么语言?谢谢!

网友:
@bmlsw 加工好之后,还有各种表面的热处理,要求达到光洁度,硬度,不好搞。每个步骤都是艰难。

网友:
这个高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lz,这是matlab,还是什么语言?谢谢!

一看就是MATLAB
clear all
只是公式,问题是公式来着哪里,确定选用哪种公式

网友(2019-10-30):
楼主  你好  , 插件生成的凸轮      加工出来好用吗    ,插件曲线取的点比较少

网友:
这个很好 很细心

网友(2020-01-09):
我也在用Mathematica整理公式,過書上看到的公式有些錯誤,畫不出一樣的函數圖型
自己又沒那個彭莉生出特殊運動曲線。悲慘啊...

网友(2020-02-19):
有梯形加速度运动规律方程吗

网友(2020-06-02):
大佬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2020-09-15):
利用计算机算出最优值

网友(2025-05-10):
感觉很高大上,目前还没设计过凸轮

网友:
怎么无法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