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力机械传动中,变矩器的失速输出扭矩

楼主(2017-02-15):
今天看到一个工程机械车辆动力匹配表格,变矩器失速输出扭矩为71N.m,我怎么感觉变矩器失速的时候输出扭矩应该很大啊,液力变矩器什么情况下会失速啊,失速时候的输出扭矩到底是多大啊,还有啊,液力变矩器偏值比是0.896,这里提到的偏值比是什么意思啊,在进行动力匹配的时候这个偏值比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关键字:液力变矩器
百度百科里说的很详细

网友:
变矩器失速转速就是所谓的stall speed, 当变矩器的输出转速为0时,此时对应的变矩器的输入转速即为失速转速。在赛车场可以看到,出发前都踩着刹车轰油门,发动机可以到的最大转速就是stall speed,这时候涡轮上的扭矩很大,但没有输出的,然后刹车一松车就窜出去。液力变矩器偏值比是变矩器输出齿轮与分动齿轮的齿数比。

楼主:
如果我这个液力变矩器偏值比是0.896,那变矩器的输出转速是不是就是2200*0.896(发动机额定转速2200),涡轮输出扭矩就是发动机扭矩/0.896啊

网友:
真有点替楼主着急呀!连液力变矩器的这些基本概念和原理都不懂,就来设计工程机械车辆啊。
上次建议楼主认真读朱经昌的《车辆液力传动》,看来是没读了,那上面可是介绍得很详细了。
可以解答楼主在本社区提出的绝大多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