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转CAD的几个问题求助

楼主(2017-02-15):
这是我弄的一个SW转CAD图纸

这是关了线宽的效果。感觉存在以下问题
1、在SW设置线宽0.25,转为CAD就会成0.18,粗线细线一样宽;SW设置0.35,那转后就0.3的线。。。看起来很丑。每次都关了线宽看
2、转换以后,其实尺寸并不是跟图纸完全一样的。借助天河PCCAD经常发现很微小的差别。比如尺寸4,天河测量就是3.9999类似这样的。怀疑是工程图绘制时精度不够。
3、基准、形位公差就不对了。。。。
4、尺寸遇到双位带小数点,并且后面有公差的。转换后的数据肯定是摞起来的!!!双击尺寸,就能变好了,但是,尺寸就会跑到尺寸线下面了。。。
我的图纸里49.5跟公差就摞在一起了。。。。。
数字在SW中设置为Times New Roman字体,高度3.5,间距1.0。把这些数据改了还是木有效果。。。求大神

网友:
完全无缝,好些不太容易啊!

网友:
想无缝转换就用inventor,毕竟和AutoCAD一个公司的

网友:
对于问题1和4,在保存时单击选项,如下两图:将默认字体改为TrueType,线条样式改为solidworks自定义样式后再试

对于问题2,sw中选中视图后,尺寸类型改为真实再测试,如下图:

问题3没有描述,无法回答……

网友:
线宽我的处理方法是,在cad打印输出时设置,设置打印样式,图面只要区分好颜色设置好图层!感觉是比较方便的!现在已经很少用CAD了!

网友A(2018-01-15):
第四条怎么弄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四条怎么弄得

好久了,好像是改字体和间距。后来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了,好像是改字体和间距。后来能用了

刚弄明白,是得改字体

网友:
我也谢谢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