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想设计一个简易的升降装置。

楼主(2017-02-15):
如上图所示,我们公司设备的电机悬空,拆卸的时候很不方便,公司领导想做一个简易的升降装置,因为型号不同,电机与地面的距离不同,最低的只有70mm,最高的大约300mm,车间没有行车,叉车或其他大一点的设备不好进,我是做设备维护的,一直没怎么接触过设计,请问有没有一些好的想法或者设计?

网友A:
手推车上放个千斤顶不就好了

网友B:
要简单拿木块垫。改改

网友:
TB2kE4qexaJ.eBjSsziXXaJ_XXa_!!3036259867.jpg 汽车使用的那种千斤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推车上放个千斤顶不就好了

70mm,不够高亚

网友(点评):
这个方案70mm也放不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简单拿木块垫。改改

谢谢,这个方案我觉得就不错,谢谢您。

网友:
哈哈  审题不认真,不过同理 你可以试着用吊来决定他的高度

网友C:
LZ可能需要的是这个东西:

剪叉升降手拖车

剪叉升降手拖车

网友:
两个斜面,用螺纹推动,类试平板调平

楼主:
额。这个进不去,空间狭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可能需要的是这个东西:

最低高度也太高了,谢谢您

网友(点评):
照着弄一个就可以;拆下来,还要运走,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改改你就可以用了。

网友:
最高也才300,上面发的那个车子改造下,用吊的啊!电机上面一般都有吊环孔,就算没有,困起来一样吊起!!!

网友:
不能顶,用吊装。买个移动搬运器,很方便,很便宜。

网友:
使用频率应该不高吧?电机都有吊环孔,做一个移动的吊架,加个手动葫芦,便宜也方便。

网友:
如图所示。。

网友:
单臂吊    这个方便不占地

网友:
建议你买起吊设备的标准工具,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适合自己设计,你设计好了还要加工吧,包括时间,这些都是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