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怎么把pdf文件转换成cad?

楼主(2017-02-15):
求教大神,怎么把pdf文件转换成cad?

网友:
转成了,比列,尺寸也不是正确的.

网友:
PDF FLY V8.0 Build 8012 汉化绿色破解版   自己搜下

网友:
有专门的PDF文件转化的软件,不过就算转化了尺寸也不一定就是对的,因为PDF之前是通过什么软件转化的不清楚

网友:
有专门的互转软件,网上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