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套圈机大神

楼主(2017-02-15):
如图,要做一个自动结构把工字形硅胶圈装配到五金件内,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的,请赐教,小弟先谢过了!
和普通套圈机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A:
机套这圈估计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套这圈估计要改。

这是成型产品,不会改的,目前是人工生产,想做自动化设备来着。。

网友:
典型工艺问题  靠自动化 有点费时间。

网友B:
硅胶圈有没正反区分?

猜测是没有,少了一个麻烦。

网友C:
人工怎么套?借鉴下。如果可压入,改胶套两头适当锥度或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胶圈有没正反区分?

猜测是没有,少了一个麻烦。

有正反的,不过好判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工怎么套?借鉴下。如果可压入,改胶套两头适当锥度或圆角。

人工套的话也不算容易,但是手灵活,挤挤就进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正反的,不过好判别,

你要机器判别正反,如何判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