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端面跳动大怎么办?

楼主(2017-02-15):
数控车加工工件,工件是一次装夹完成的。最外端面跳动没问题,就是切断面跳动大,切断面切刀还在工件外圆上加工一个槽,所以切断刀装夹时没倾斜,但是切断后工件的切断面的端面跳动忒大了。
求指点。

楼主:
用的排刀机,本想再装一把切刀切断的,但是刀位不够用的了

网友A:
切断后,端面不再调头再片一刀了么?  工艺问题!

网友B:
目前的跳动有多少?工件尺寸、悬伸部分多长?加工中是否有振刀、让刀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断后,端面不再调头再片一刀了么?  工艺问题!

加工的是浮动轴承,不需要在车另一端面,工艺只安排了另一端面的内倒角。一刀下就是为了保证两端的平行度,所以要求端面平面度很严格。

网友A:
现在的情况是, 一刀下不能保证平行,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的跳动有多少?工件尺寸、悬伸部分多长?加工中是否有振刀、让刀现象?

跳动3丝到3丝5。要求2丝以内,顺利的话可控制在3μ以内。工件外圆14,需求长度为9.5,悬伸20(有6个是给动力刀头预留加工空间的),加工中无振刀现象,但是切断面有细微多处不明显圆环划痕,估计端面让刀,但是切刀装夹只伸出了刀头,工件又这么小,让刀的可能性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情况是, 一刀下不能保证平行,怎么办

按道理来说,一次装夹加工是可以保证平行的。现在很尴尬,二次装夹肯定多少影响平行度……不知道咋办

楼主:
引用 楼主:
跳动3丝到3丝5。要求2丝以内,顺利的话可控制在3μ以内。工件外圆14,需求长度为9.5,悬伸20(有6个是给 ...

是3忽  不是3μ

网友A:
楼主,你是工艺员还是操作员?

网友:
引用 楼主:
跳动3丝到3丝5。要求2丝以内,顺利的话可控制在3μ以内。工件外圆14,需求长度为9.5,悬伸20(有6个是给 ...

楼主有没有切断面的照片?切断时,卷屑会刮伤加工面,引起让刀等情况,有详细的信息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工艺员还是操作员?

操作

网友:
切断是不能保证切断面的跳动的,必须经过二次装夹片切断面才可以保证端面的跳动

网友:
增大切刀的后角,侧角

网友(2017-04-22):
工件的加工还是要尽量保证一次装卡完成,否则容易完成基准的改变。能否把产品照片贴出来,是否是零件刚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