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硬支撑平衡机的问题

楼主(2017-02-15):
    在看平衡机的原理时,说“……硬支承平衡机,这种平衡机的支承刚度大,传感器检测出的信号与支承的振动力成正比”,我厂有一台平衡机,其传感器为速度传感器,这是说(支撑的)振动速度与振动力成正比吗?如是,为什么(支撑架的)振动速度与振动力成正比?如不是,那是传感器检测出的什么信号支承的振动力成正比呢?

网友A:
问题一:平衡机原理文字上所述的传感器和你们厂里的平衡机上面的各项传感器对应吗?
问题二:该速度传感器测定的速度是振动速度吗?

有一点可以肯定:振动速度与振动力不是线性正比关系。振动加速度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平衡机原理文字上所述的传感器和你们厂里的平衡机上面的各项传感器对应吗?
问题二:该速度传感器 ...

1.平衡机原理上没有提及用什么传感器,
2.速度传感器直接检测的是速度信号,

支架振动速度不仅和支架质量有关,还和支架刚性有关,所以我不确定其振动速度是否和振动力成正比,也不确定其振动加速度是否和振动力成正比

网友A:
能不能先确认一下,你们厂里所使用的是压电式(磁电式)加速度传感器吗?

因为有种名称为压电式或磁电式速度传感器的,其实质是测试加速度的,所以其信号是与振动力成正比关系。

例如,中测院的:http://www.zd1001.com/cgq.html  它名称是速度,其内容是加速度量的测定。

网友(点评):
磁电式速度传感器

网友(点评):
叫速度传感器,实际上测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先确认一下,你们厂里所使用的是压电式(磁电式)加速度传感器吗?

因为有种名称为压电式或磁电式 ...

说明书说该传感器的原理是利用,感应……与……的速度成正比关系,看说明确实是速度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说该传感器的原理是利用,感应……与……的速度成正比关系,看说明确实是速度传感器,

大多数磁电式速度传感器是用来测量转速的。

网友(点评):
不是测量转速

网友A:
我有两个问题:这里的振动速度是指什么?振动速度与振动力的关系是什么?有没有具体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两个问题:这里的振动速度是指什么?振动速度与振动力的关系是什么?有没有具体的说法?

振动速度是指传感器的芯轴相对传感器的壳体的直线移动速度

振动速度和振动力是同增同减同零的关系,但不确定是否是正比,也不确定是否是线性,说明书中没讲那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振动速度是指传感器的芯轴相对传感器的壳体的直线移动速度

振动速度和振动力是同增同减同零的关系,但 ...

那么说明书上有没有说明,传感器的芯轴相对其壳体的直线移动速度(也就是它这里所定义的“振动速度”)所对应的是被测试的转子的哪个物理参数?
或者说这里的“振动速度”是由被测试的转子的哪个物理参数直接联系和对应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说明书上有没有说明,传感器的芯轴相对其壳体的直线移动速度(也就是它这里所定义的“振动速度”)所 ...

转子的不平衡量,高速旋转产生产生离心力,作用在平衡机滚轮上,产生动压力(也叫振动力),动压力使得支撑架振动,通过机械放大机构,讲支撑架的振动放大,放大的振动被“复印”到传感器芯轴上,使传感器芯轴相对外部壳体振动,

最终就是建立起转子不平衡量(单位:克.厘米)和振动信号的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子的不平衡量,高速旋转产生产生离心力,作用在平衡机滚轮上,产生动压力(也叫振动力),动压力使得支 ...

感谢大侠的帮助!这个帖子提出的问题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