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自制简易弯板焊接加工后变形怎样补救?

楼主(2017-02-16):
各位大师最近小弟在自制一个弯板,弯板两个轴向上需要放轴承使之回转。
因条件有限焊接完毕后未进行失效处理,导致加工后存在变形,请问如何补救?
另外在简易条件下请问如何做时效处理,因本地热处理工厂都已外迁,单件很难跑四十多公里去热处理~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啥土法没有,条件有限实在惭愧!
钢板厚度20MM 上下板尺寸大概为190*270MM焊缝实在是渣,自己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加工后变形? 哪里? 指两孔垂直度吗? 补掉简单哪个,再加工

简易时效处理,火烤烤、。

机加前,表面抛丸处理也有一定效果

网友(点评):
两个板的垂直度变形进而两孔垂直度也随之变形,直板往圆板内侧方向弯曲

网友:
圆孔板加工到位,长板半加工
焊接,铣垂直面孔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先车的圆孔板,长板没动,焊接后找平的垂直面,结果刚铣完的时候没事问题,拿下来放了两天就发现垂直度变形

网友(点评):
铣垂直面装夹的时候下面用方箱做支撑,然后用压板压得~

网友:
不是先焊接再加工的吗?

网友(点评):
问题在时效处理上因为条件有限,导致加工后变形,最初觉得变形量应该不是很大,加工完垂直面满足要求但静置两天后发现变形~现在问题关键不在于圆板的加工变形而是圆板与方板垂直面的变形

网友:
轴的精度要求精度高吗? 试试调心轴承

网友:
心急吃热豆腐被烫了吧

网友(点评):
主要条件有限只能土法上马了

网友:
焊接前铁板预热,焊完后保温一段时间。

网友:
用火把子烘,控制好火候可以改善变形问题

网友:
受热不均匀导致变形,试试焊接后尽快放到冷却液里快速降温,或者边焊接边冷却。再就是焊接后用喷灯把整件都加热至红热再慢慢冷却

网友:
如果焊接完成后,有尺寸安装精度要求,比如垂直度等;建议把焊接拿去线切割加工出直角;焊接变形是必须发生的,我们这边都是采用焊接完后二次加工的方法。

网友:
焊接件只能热时效吧,等得了就放着长长锈

网友(2017-04-15):
割下重焊

网友(2018-06-15):
时间来得及就焊完扔外边放一段时间,风吹日晒的时效处理。实在不行貌似整个锤子使劲敲焊缝也管点用

网友:
现在的变形是因为焊缝的焊接应力没有释放出来。土办法就是将工件全部用纯棉线绳或毛巾头或棉纱紧密地缠起来,厚度不低于10mm,然后找一个避风的地方将工件稍稍架空,浇上柴油(一定要将棉纱浇透)后点燃待柴油燃尽、工件自然放凉后估计就差不多了。这也叫正火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