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装配位置的倒角和圆角问题,怎么选择

楼主(2017-02-16):
       一个刚毕业半年的二流学生遇到的问题,今天在画一条缓冲油缸的时候,一个很有经验的设计师叫我把图中圈起来的倒角改成圆角,说一边倒角一边圆角进入时会比两边倒角好,我想请社区里的大侠介绍一下,倒角配倒角,圆角配圆角,倒角配圆角怎么选择。

网友:
关键是能装配,避免应力集中,至于一定要怎么配,没有严格的规定。

网友(点评):
确实没找到相关资料,所以才上论坛来请教的,今天请教了一下那个师傅,他说主要是起导向作用,在导向过程中圆角没那么容易刮伤缓冲套,至于应力方面,我还要努力学习

网友A:
你没有弄明白 倒角和圆角的作用。   没在装配干过吧。

下面这句话可能会被封(如果可能,请删除留言)

想象一下,你下面的东西端部如果长成方的, 就能知道有多痛苦了。(两方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弄明白 倒角和圆角的作用。   没在装配干过吧。

下面这句话可能会被封(如果可能,请删除留言)

这个比喻66666,满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弄明白 倒角和圆角的作用。   没在装配干过吧。

下面这句话可能会被封(如果可能,请删除留言)

我知道是需要圆角或者倒角,只是不清楚两者分别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起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用处? 敢问兄弟有女朋友或老婆吗?

网友(点评):
戳到痛处了- -

网友:
倒角是起到一个不划手,应力不集中,装配时也有个导向的作用,倒圆角和倒斜角区别不大吧

网友(点评):
今天去问了那个师傅了,他说倒角可能会刮伤缓冲套,圆角就不会,都是起导向作用,至于应力方面我还是一窍不通...

网友(点评):
明白了,倒斜角会有尖点,就是这个尖点划伤缓冲套的吧

网友(点评):
那难道轴和套都要做成圆角?

网友:
一般是装配导向或空间避让,考虑装配误差。倒直角和圆角配合容错误差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