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产品毛刺很多,如何清理

楼主(2017-02-16):
现产品加工出来 毛刺很多,每天安排三名员工进行毛刺修理。现在想到的方法是做一个治具上面有组合毛刷来进行毛刺清理。请问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A:
换新刀具改参数

网友:
机械零件去毛刺工艺
http://www.cmiw.cn/thread-86258-1-1.html

网友(点评):
他去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新刀具改参数

机台上能调的都差不多试过了,刀具方面还要过半个月刀具公司才能送刀过来。现在短期是增加人工进行手动去毛刺,很麻烦

网友B:
就没想过改变一下加工工艺?

网友:
试过铝件,用喷砂处理,效果不是太好,还有一种用滚磨这个效果比较好

网友C:
毛刺如果太硬的话就要考虑使用刀具了,喷砂也喷不掉硬毛刺的,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刀具磨损的问题导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毛刺如果太硬的话就要考虑使用刀具了,喷砂也喷不掉硬毛刺的,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刀具磨损的问题导致的呢

现在就是使用锉刀进行修正,但是效率太低。刀具已经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没想过改变一下加工工艺?

没有考虑过,我刚刚毕业接触工作 所以很多地方还没想到

网友(点评):
更改下加工工艺,不要粗加工完立马精加工再下一步,可以粗加工全部干完再精加工,光面和精修放最后一步,毛刺会很少,甚至没有。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初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使用锉刀进行修正,但是效率太低。刀具已经换过了。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一定是有点什么问题的,特别硬的毛刺一定是在机加工工序就去掉的,是不是刀具倒角时的进给太快了,可以改慢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