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密封条装卡扣自动化方案

楼主(2017-02-16):
如图,现在都是手工安装,把孔拉大然后装进去,需要的力还挺大的,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思路能做个工装的?

不好意思,补充一下,密封条断面是一整圈,只能从上望下装。

装卡扣

装卡扣

网友A:
什么原因导致不能如图从下往上装?
楼主画的卡扣只是个简图吧,实际要复杂?
工装可仿照如下,手动压。

网友B:
橡胶条的下端面是封闭的吗?不能把卡扣的小头从橡胶条的下端装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橡胶条的下端面是封闭的吗?不能把卡扣的小头从橡胶条的下端装入?

密封条断面是一整圈,只能从上往下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导致不能如图从下往上装?
楼主画的卡扣只是个简图吧,实际要复杂?
工装可仿照如下,手动压。

密封条断面是一整圈,只能从上往下装.

网友(点评):
那先把密封条翻过来。

网友B:
楼主拍一下橡胶条的照片吧,尽量还是从下往上装,照目前楼主用的这种装法,如果做工装,要装的时候,橡胶条的孔肯定会扩得更大,是否会引起个别孔口的撕裂?这也是一个隐患,需要考虑的

网友C:
卡扣是长条的,可以转90°吗?可以的话比横着进去方便啊

楼主:
图片来了

网友D:
建议采用斜面挤压的方式把卡扣压缩后塞进去,如截面图示

网友(点评):
不实际,看起来尺寸差太多

网友E:
膨胀扣+平垫 能否替换掉这种反向安装的卡扣呢?
还有我比较好奇这个长条型的橡胶上怎样打出的孔,请楼主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F:
换个思路方向。  能 不能把密封圈套在卡扣上呢?

网友G:
做一根比橡胶截面孔小的长条工装,先把卡扣正卡在工装上,然后一起沿橡胶截面方向穿进去,卡扣就可由下往上装了。

网友H:
我感觉还是应该在橡胶上想办法
能不能做个把橡胶孔拉大固定的钳子
再把卡扣放进去
或者让橡胶加热变软也能比较省力

网友I:
卡扣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膨胀扣+平垫 能否替换掉这种反向安装的卡扣呢?
还有我比较好奇这个长条型的橡胶上怎样打出的孔,请楼主能 ...

如果可以,用膨胀扣确实会好一点。用的是气动打磨机,型号是MSG-3BSN。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卡扣是什么材质的?

具体什么塑料不是很清楚,很硬,密封条相对较软,感觉非要做工装,只能把孔拉长了。密封条倒不容易拉坏,主要需要的力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感觉还是应该在橡胶上想办法
能不能做个把橡胶孔拉大固定的钳子
再把卡扣放进去

同意你的观点,只能在密封条上做文章了,如果做工装,有没有什么机构夹持力很大呢,想把密封条拉长需要的力还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一根比橡胶截面孔小的长条工装,先把卡扣正卡在工装上,然后一起沿橡胶截面方向穿进去,卡扣就可由下往上 ...

思路挺好的,不过由于我没表述清楚,有的密封条断面还挺小的,卡扣还不能完全放进去。

网友(点评):
没有改变工艺顺序的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思路方向。  能 不能把密封圈套在卡扣上呢?

谢谢你的回复,卡扣只能这么安装,预装卡扣是为了把密封条装到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采用斜面挤压的方式把卡扣压缩后塞进去,如截面图示

谢谢你的建议,卡扣不能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扣是长条的,可以转90°吗?可以的话比横着进去方便啊

一个圆孔,怎么进去都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拍一下橡胶条的照片吧,尽量还是从下往上装,照目前楼主用的这种装法,如果做工装,要装的时候,橡胶条 ...

橡胶不会拉坏的,就是需要的力挺大,手工装起来挺费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圆孔,怎么进去都是一样

液压压装专机气压也可以到一吨以上压紧力.

网友(2023-10-13):
这个不是紧不紧的问题  是白色塑胶件头部太小,捏着不好用力,做个工装抱住圆头 到好用力就解决了。

网友:
一把老虎钳或平口钳即可解决,怕挤压坏卡扣。垫上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