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设备配置调查

楼主(2017-02-16):
各位同行好,本人在磨削行业干了也几年了,什么活都在做,最近调到部门做设备方面的调研工……
对于设备配件选择方面,因品牌众多,往往不懂哪些品牌使用较多(大众型的),或者说性价比适中吧,或者说是当作一种高低端选择的标准(如PLC,现在应该三菱较多,常被当作一种标准配置,当然这也不是唯一的)。
所以,此贴想了解一下设备的标准配置,还请各位提供见解??!谢谢!

网友:
楼主说的太模糊,可以大概从一下方面分别去了解:
控制系统类:(数控系统,PLC等)~~~
电器开关类:(继电器,断路器)~~~
功能部件类:(丝杠,直线导轨,轴承,光栅)~~~
液压气动类:(泵,马达,各类阀组,滤清,蓄能)~~~
机床附件类:(刀库,铣头)~~~
刀具检具类:(刀具,磨具,检具)~~~
油品线缆类:~~~
还可以再细

网友(点评):
是的,这些方面的配置一般都采用什么品牌,或者说标准配置的品牌一般是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