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金上打螺纹孔

楼主(2017-02-16):
要求螺纹长度超过板厚。例如 2MM铁板上加工M4*5 螺纹,SolidWorks钣金可以做到吗?
或者在CAD图上标注?

网友A:
楼主,2mm厚的铁板,能打出来5个深的孔吗?

网友:
螺纹长度超过钣金板厚在一定情况下是可行的,楼主举得例子不合适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在钣金上压铆,怎么标注?

网友:
热钻打孔攻丝。

网友:
这事不用问别人,自己拿尺算算就知道能不能加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2mm厚的铁板,能打出来5个深的孔吗?

先抽芽,再攻丝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怎么在solidworks上画出来。用成型工具抽牙,再画上螺纹。

网友(点评):
在哪儿呢?英文太差

网友(点评):
成型工具在设计库里。可以根据自己的尺寸改。

网友:
焊接螺母可以吗

网友:
钣金一般都是焊接螺母,再攻丝吧

网友:
钣金一般都用拉铆螺母

【不懂就问】这是什么螺母?
http://www.cmiw.cn/thread-469749-1-1.html

网友:
钣金冲孔-攻丝。就能做出深5mm了。SW中用成形工具就能做出来!

网友(2017-04-09):
钣金冲孔冲成拉伸孔,再攻丝

网友(2018-09-15):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怎么在solidworks上画出来。用成型工具抽牙,再画上螺纹。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