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齿轮的设计以及配合?

楼主(2017-02-16):
在设计伞齿轮时(压力角20度,节锥角90度),两个伞齿轮之间配合,是不是只要两个伞齿轮之间分度圆锥相切即可?要不要考虑加工精度而在设计时使分度圆锥相交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因果关系没有搞清楚!

之所以有公差和调整环节,那是因为制造不能满足我们设计的理论尺寸而妥协的一个结果。

而我们设计是根据机械原理来设计的,所以的尺寸是没有公差的。 交点就是交点,相切就是相切。

补充内容 (2017-2-17 12:13):
所以计算的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果关系没有搞清楚!

之所以有公差和调整环节,那是因为制造不能满足我们设计的理论尺寸而妥协的一个结 ...

赞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果关系没有搞清楚!

之所以有公差和调整环节,那是因为制造不能满足我们设计的理论尺寸而妥协的一个结 ...

恩 看来是我没有完全理解透 在设计时一定要按照原理进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