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同步带轮与同步带的回程背隙

楼主(2017-02-16):
各位大侠:
       目前使用的同步带轮与同步带要实现微小运动, 但是在做往返移动时由于带轮与皮带之间的存在一定的背隙导致精度不足. 各位帮忙想想有什么好办法来降低两者之间的间隙, 谢谢。

网友A:
双轮消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轮消间隙

大侠 能否说详细一点  ? 谢谢

网友(点评):
之前在论坛里有看到过,你可以找找。或者找度娘。

网友:
有种无间隙同步带, 是不是可以拿来试一下

网友B:
采用伺服补偿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伺服补偿间隙

大侠 :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伺服电机, 正传后进行反转时会多转一点进行补偿,但是这个补偿的量很难控制.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可不可以考虑用丝杆传动,丝杆可以做到零背隙

网友C:
你是微小运动,如果不是整圈运动,能否采用钢带替代同步带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微小运动,如果不是整圈运动,能否采用钢带替代同步带传动?

对钢带了解不多,  不知道钢带的背隙可以做到多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