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维材料的零件怎样加工

楼主(2017-02-16):
           这个材料是客户提供的一根棒料,材质是碳纤维的黑色的,根据图纸进行加工。工艺是排的车床加工,但是车床在加工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加工外圆、内孔和断面之后进行割刀割断的时候出现问题了,割刀割到中间孔时孔的周边会脱丝,导致内孔很粗糙

这个是客户要求的图纸

这个是我测试的,我测试用的普通的车刀割的,当割到中间的孔的时候车床三爪夹住的那段就会从割掉的那个工件内孔里面拉丝出来,我测试的有点夸张

我们这边车床师傅做的时候也会这样,但是脱丝很小,但是也不能用,因为脱丝会导致工件的内孔很粗糙,因为这个丝是从工件的内孔拉出来的,所以请教各位有谁见过类似的,谢谢!

网友:
百度文库搜索《碳纤维及其加工技术》

网友:
砂轮片或者合金锯片切成小段再钻孔,就不好蹦纱

网友:
切断后,做个简单工装在铣床上打出内孔。

网友:
类似车薄壁零件,先割端面,再轻车内孔,掉下

网友:
咱们一般使用的切刀是平头的,可以试试带角度的切刀头,切割时接触面积从刀尖处一点点的加大,最后切断,应该可以的

网友:
切成小段然后用这种冰冻夹具可以完成固定切内孔,不过成本较高

网友:
以前公司做过一些碳纤维件,但是结构比你的复杂的多,没加工好,我拿去机加工厂让人家返工,我看别人是用放在夹具上,在手动铣床铣的,铣刀和加工面平行,用铣刀侧面铣。
碳纤维这东西铣完之后的粉尘别沾身上,非常的痒

网友:
碳纤维零件都是模具压出来了,这样加工会把丝弄断,影响强度

网友:
碳纤维材料加工时是比较容易起层,而且非常磨刀 ,必须合金刀具加工且保持刀具锋利;
如果按照正常的材料加工,你这样做没有问题;可以换个思路,是否可以考虑切断刀先切到4.5mm左右,然后在钻呢?
再者如果有合适的镗刀,能否在背部勾点倒角,然后你在切断;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我来试试孔镗好之后在切断的地方到一个角试试,测试结果等下来发上来

网友:
先钻孔,再切断?

网友(2018-11-02):
打孔边缘总出现抽丝现象,怎么改善好呢?改用金刚石涂层的道具有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