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图例17上面中间带圆六边形的意思

楼主(2017-02-16):
17上面的中间带圆的六边形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认为可以理解为一种类似梭阀的三通阀,控制回路。
虽然符号不常规,但并不妨碍理解油路。

网友A:
去查一下梭阀,一种在插装阀回路中经常使用的阀,哪边压力高哪边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查一下梭阀,一种在插装阀回路中经常使用的阀,哪边压力高哪边接通。

正解,是梭阀

网友:
梭阀,插装阀回路中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