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选配求助

楼主(2017-02-16):
问一下像图片中滑块支撑用无油轴承还是用直线轴承?

网友:
这么大  用直线

网友A:
什么工况?   貌似小范围滑动, 那就用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工况?   貌似小范围滑动, 那就用直线。

范围800mm,承重300KG。直线轴承可靠吗

网友:
具体的型号查查直线轴承的载荷,和允许的滑动速度。 选一个合适的。

另外看你的轴,怎么一块黑的一块白的? 是有漆,还是光线问题?

网友(点评):
轴是光轴

网友(点评):
两根轴的平行度怎么样? 打表量上母线和侧母线。具体数值参考选型手册或向直线轴承供应商咨询。 如果不平行,两个直线轴承会憋劲,很快就坏了。

网友:
直线:承载小点,但摩擦损耗小很多;
铜套:承载大,但摩擦阻力肯定很大;
具体要结合手册计算。

网友:
承重有这么大,用直线轴承磨损快。
建议用无油衬套。

网友:
感觉衬套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