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毛刺如何去除?

楼主(2017-02-16):
见图,钻2.5孔会在内孔产生毛刺,如何去除毛刺?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上坐标磨床可能有点奢侈了,看看大神们怎么说

网友(点评):
嗯,成本太高,难以实现。感谢回复!

网友:
用毛刷,高档一点就用机器人加去毛刺铣刀

网友:
孔径太小,机器去不太好去;手工去毛刺效率太低,确实头疼哈

网友:
还是使用毛刷的比较多的,钻2.5的孔的刀具不能使用磨损较大的刀具,否则毛刺过硬,毛刷也不好用

网友(点评):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毛刷去毛刺工艺?这么小的孔毛刷去刺效果如何?

网友:
这么小的孔,确实不好处理.

网友:
化学药水去毛刺 。

网友(点评):
化学去毛刺要一条生产线,设备投资较高,而且对环保要求高,不太容易拿到经营许可。不太可行

网友:
如果用数控车床的话,可以用复钻工艺试一试。具体加工顺序是:钻3.26孔---钻2.5横孔---3.26孔复钻一遍---2.5横孔复钻一遍。这样下来,孔的交接处就是利边基本没毛刺了(但不排除韧性很好的材料可能还有一点细小毛刺)。如果这两款钻用钻铰刀效果会更有保障些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成本太高了。感谢回复!

网友:
还是从加工方法上考虑,避免毛刺的产生或者说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网友:
双面倒角刀可以试试,不知道大小合适不

网友(点评):
有这么小的双面倒角刀吗

网友:
孔加工好了,再重复钻一遍应该可以的

网友(点评):
不太可靠。感谢回复!

网友:
铰刀稍微刮一下

网友:
用倒角刀就行,几秒钟搞定,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QQ:76398769

网友(点评):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沿着内孔喷丸

网友A:
就是这种毛刷,捅里边刷几下就行,是在不行就换钢毛刷

网友B:
麻烦问下楼主为何觉得8楼的重复钻孔成本太高不划算?
是指时间成本么?去毛刺的进给可以调的比钻孔高很多
因为公司也是用重复钻孔的工艺,所以想问下。

网友(点评):
重复钻孔需要多增加人工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种毛刷,捅里边刷几下就行,是在不行就换钢毛刷

用钢刷会挂坏表面么?

网友:
什么材料?先打2.5再打3.26的孔不是基本就没毛刺了?

网友:
找我啊,专业做电化学去毛刺设备,专长针对小孔相关孔去毛刺,而且没有二次毛刺产生,可以多工位加工

网友:
找我啊,专业做电化学去毛刺设备,专长去除小孔相惯孔毛刺,没有二次毛刺产生,可以多工位加工,qq 578204209

网友:
我专业做电化学去毛刺设备,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8-12-10):
可以尝试用磁力抛光机来去除,搜索苏州圣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网友:
可以试试这种倒角刀

网友:
还有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下楼主为何觉得8楼的重复钻孔成本太高不划算?
是指时间成本么?去毛刺的进给可以调的比钻孔高很多  ...

楼主的工艺估计也不是用走心机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