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液压湿式制动的紧急制动该怎么做

楼主(2017-02-16):
参与的一个井下辅助运输车辆,领导的意思是让加一套紧急制动,想问一下紧急制动该如何做,紧急制动时候的制动扭矩该怎么算

网友A:
紧急制动最好是单独回路,显著位置,手动开启,抱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紧急制动最好是单独回路,显著位置,手动开启,抱死。

但是这个制动力矩我应该怎么算啊,

楼主:
以前我把概念弄错了,我总以为紧急制动就是驻车制动,结果今天被人好一顿鄙视,但就想问一下,紧急制动的力矩该如何计算啊,哪位大师做过相关的设计啊,能不能提供点资料、建议啊

网友(2017-04-11):
紧急制动应考虑到所有现有因素失效的状况下进行,制动的能量和来源应考虑可操作性,如手动还是自动,个人认为应是都考虑的,但是如何实现动作,建议参考电梯的设计和汽车的手刹,两者结合较好,制动的能量来源建议独立设置,与现有的能源分离,否则一旦失效无法实现紧急制动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