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如图导轨底板想用铸铝加工

楼主(2017-02-16):
各位道友:如图为一定位台底板的设计图纸,形位公差面为导轨安装面,主要用于自动化设备,轴数比较多想尽量避免振动,所以想考虑铸铝工艺后追加工完成,请教社区大神指点设计符合铸造工艺吗?需要如何改进?谢谢!

网友A:
不算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复杂。

是啊,不复杂,就是没有铸方面的经验,不知道这样设计对于铸是否合理。

网友B:
有点像模组的底板。曾经做过直线电机模组,以实际加工调试经历来讲,铸铝的,涉及强度问题,加工完成后,应力释放,直线度和平面度全部跑了,不容易控制,会导致制造成本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模组的底板。曾经做过直线电机模组,以实际加工调试经历来讲,铸铝的,涉及强度问题,加工完成后,应 ...

道友看的准确。那需要改为铸铁的?人工时效后呢,会变化厉害?还是需要加厚呢?道友可有你们改善后的建议。

网友B:
看负载和精度要求,优先肯定是铸铁,但是外观会差强人意,看上去感觉没那么高级。我们后来改用拉出来的铝型材,加工的时候不能用压板,走刀的时候注意下进给量,达到精度要求,但是加工效率太低。不知道那些专业做模组的人是怎么加工的,一直想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负载和精度要求,优先肯定是铸铁,但是外观会差强人意,看上去感觉没那么高级。我们后来改用拉出来的铝型 ...

多谢道友分享经验

网友C:
导轨用铸铝?变形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道友分享经验

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轨用铸铝?变形怎么解决!

想的是导轨长度不算很长么,铸件的话是时效完在加工呢?还是加工后再时效?倒是我们别的部门有用过铸铝的精度要求也很高,只是比这要厚实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导轨用铸铝?变形怎么解决!

铸件变形更小,车床底座都是在铸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