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3mm的深孔如何加工,请教大侠们

楼主(2017-02-16):
如图,在零件外圆上钻24只3mm的油孔,深度为140mm。请问用什么设备加工

网友A:
最全的深孔钻选型目录,包括枪钻,双刃钻,BTA,喷吸钻!
http://www.cmiw.cn/thread-9708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全的深孔钻选型目录,包括枪钻,双刃钻,BTA,喷吸钻!
http://www.cmiw.cn/thread-97086-1-1.html
(出 ...

网友B:
(349-70)/2=140左右,可以先做成一个八边形,最好是上深孔机用枪钻加工D3孔,效率高,质量稳定,如果有卧式铣床也可以考虑;最后不行了就立式铣床加工了;不管怎样如果上铣床加工对技术和刀具要求较高;

网友C:
有专门加工深孔的深孔钻,找个钻头的样本查查

网友D:
小直径深孔加工排屑很关键。

网友:
孔小而且深,加工过程中排屑确实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9-70)/2=140左右,可以先做成一个八边形,最好是上深孔机用枪钻加工D3孔,效率高,质量稳定,如果有卧 ...

一开始也是考虑上立式铣床用分度头装夹加工的,但工人对自己的技术没有信心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专门加工深孔的深孔钻,找个钻头的样本查查

请问大侠除了钻削加工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直径深孔加工排屑很关键。

电火花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除了钻削加工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了?

其他的方法加工起来太慢了,效率不高,还赶不上深孔钻加工的效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