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如何设计检测这个内径的通止规尺寸

楼主(2017-02-16):
请大家,看看这个图纸尺寸标注的情况,谈谈自己如何定义这个尺寸。
先说说本人的想法:
1、产品的形位公差应该小于产品的尺寸公差,而这个产品的形位公差圆柱度0.2>尺寸公差0.15,这样的设置是否合理:
2、外径尺寸要求59.9+0/-0.15,即MAX为59.9,MIN为59.75,如果考虑到圆柱度0.2的影响,是否可以理解为MAX为60.1,MIN为59.55:
3、对于这个零件的尺寸,如何联系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的关系。
4、假如需要制作一套用于检验内孔孔径的通止规,尺寸应该选取哪个,要不要考虑圆柱度的影响,假如需要考虑,应该如何设计。
5、假如孔径实测尺寸为59.65,则是否为合格尺寸。

请各位高手,指点迷境,如何解读这个尺寸,也请各位,谈谈自己的看法,谢谢!

网友A:
独立原则,互无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立原则,互无关系。

那两个公差也定的有问题,形位公差已经大于尺寸公差,不合理吧。不用考虑圆柱度了。

网友:
该图纸采用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
相互矛盾啊

网友:
形位公差大于尺寸公差了,那行为公差就没有意义了,我觉得这种情况只需满足尺寸公差就可以,满足尺寸公差自然就满足形位公差

网友:
等高手解答,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两个公差也定的有问题,形位公差已经大于尺寸公差,不合理吧。不用考虑圆柱度了。

去看一下圆柱度的定义,它与直径公差没有关系。你把一根光轴弯曲一下,形成的弯曲的光轴,就是这图里的情况。你量光轴的每一处直径,直径公差都很小,可是光轴的圆柱度公差已经很大了。

网友:
59.65肯定超了。
先不说两个公差的大小问题,
公差加得越多,要求不是越严吗?
你怎么能把两个公差加起来呢?

网友:
一、图纸是按什么标准?ISO还是ASME?从图纸德语单词来看应该是ISO标准(最终还是以图纸要求为准);iso 默认独立原则
1、包容原则下是形状公差小于尺寸公差;此图无E圈,所以从标注而言,没问题;
2、独立原则下,直径公差的定义是局部尺寸(两点尺寸)合格就可以,不控制形状公差;想想把自来水管掰弯的样子;
3、请理解一下什么是独立原则,直径公差的标准操作规范检测,相关标准里面有阐述;
4、孔径和形状公差分开检测,通止规怎么做就不写了;
5、这个实测尺寸是圆的直径?二乘 内切 外接圆?还是Local size? 局部尺寸59.65零件肯定是不合格的;
二、此图基准标准有歧义,垂直度无fai;

网友:
没看到基准面c

网友:
1.尺寸公差标注错误
2,Φ0.2给的太大了,还不如不标呢,12这么短圆柱度没几丝,Φ0.02还差不多

网友:
包容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看一下圆柱度的定义,它与直径公差没有关系。你把一根光轴弯曲一下,形成的弯曲的光轴,就是这图里的情 ...

我也赞同,形状位置公差与尺寸公差是两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看一下圆柱度的定义,它与直径公差没有关系。你把一根光轴弯曲一下,形成的弯曲的光轴,就是这图里的情 ...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一下圆柱度的定义,它与直径公差没有关系。你把一根光轴弯曲一下,形成的弯曲的光轴,就是这图里的情 ...

举例很形象,受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看一下圆柱度的定义,它与直径公差没有关系。你把一根光轴弯曲一下,形成的弯曲的光轴,就是这图里的情 ...

膜拜大神,解释的真好

网友:
这样是说不通啊

网友:
独立原则是基本的,相关要求也不是这个,正常来说,行为公差的要求要高一些,你这个应该是有问题,给定的就有点毛病。也就是说,在给定合理的情况,比如,58.9-59的时候,圆柱度的要求是0.01可能,然后分别满足就行了

网友:
直接去客户那里走访一波看看这东西干嘛用的。做个样品送过去。人家设计可能画图的时候瞎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