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轴径用的薄型平键尺寸

楼主(2017-02-17):
如题,现设计轴径180的主轴,需要使用薄型平键。查设计手册发现,表中薄型平键列出的最大轴径是150。请问,1:轴径180的可以使用薄型平键吗?如果可以使用,有没有键的标准尺寸?
2:如果可以使用,为什么设计手册中只列到轴径150?

网友:
我觉得可以计算

网友A:
我们曾经设计过轴直径1米的键,标准上也没有办法查,可以根据扭矩自行设计,键的设计比较简单。

网友B:
1. 通过键的强度计算来选择键;

2. 以前的国标是通过轴径来选择键,这个规定过于死板,所以新国标不再推荐按轴径来确定键的断面尺寸;

3. 轴径和键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是因为:键过小,会与轴传递的扭矩不匹配,造成浪费;键过大,会严重削弱轴的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曾经设计过轴直径1米的键,标准上也没有办法查,可以根据转矩自行设计,键的设计比较简单。

谢谢了。1米的没列出来,倒是情有可原,能用到这么大轴径的,毕竟是少数。只是180的都没列出来,就有点少了。谢谢了,我自己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通过键的强度计算来选择键;

2. 以前的国标是通过轴径来选择键,这个规定过于死板,所以新国标不再推 ...

说的有道理,只是我自己比较偷懒,。看来还得自己去算了。

网友:
1、可以使用,我们曾经在480的尺寸上用过
2、需要自己计算,薄键外购的时候可能会需要订制

网友:
1,记得重型机械的标准里好像有,回去再看看回复。
2,一般经向受限用薄型平键,180的轴又要传递足够的扭矩,可以自己按标准键算法算算了。
3,很同意3#4#的说法,键也可以设计。

网友:
这种大型轴的键还是自己设计的好

网友:
标准里面没有的可以做非标设计。

网友:
从已知的按比例放大,然后圆整,再上有限元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