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工装设计

楼主(2017-02-17):
       现在在想一个简单的工装,要求就是一个一个线圈固定好,人工扯住线头往身体方向拉,然后人工剪断(一定的长度),拉出来的线自动复位,新的线头还能外露,以便下一次工作扯线头。要求纯机械结构,尺寸越小越好。我最初想到的是卷簧,但细节还没想好,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纯机械恐怕不行吧,个人觉得卷簧加上夹头加上检测,不知道你的长度是固定的还是可变的?

网友:
”拉出来的线自动复位“  这是什么意思,这一块没说明白

网友(点评):
比如说拽住线头拉出200mm,剪断前端的50mm,剩下的150mm线自动缩回,新的线头仍然外露。

网友A:
图示结构是否可行,在线圈旋转多圈以后可能卷簧的扭力会很大,所有在固定线圈的轴上设一个释放扭矩的结构。

网友:
出个反锁装置,明天去单位可以勾个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示结构是否可行,在线圈旋转多圈以后可能卷簧的扭力会很大,所有在固定线圈的轴上设一个释放扭矩的结构。 ...

不是太明白

网友:
静等高手。

网友:
仔细想了想,想要收回去还留下一部分长度,纯机械不容易实现自动控制,让工人在端口后方卡个铁夹子就ok了

网友(点评):
是的,加个夹子问题就好就比较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