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运动求解

楼主(2017-02-17):
我怎么就理解不了呢

网友:
这不是很清楚吗?哪里理解不了?

网友A:
因为 F=P*A     你说的两边 压强p是一样的。可是两边受力的面积A不一样的, A侧是无杆腔,整个活塞受力的。B侧是又杆腔,受力面积要是活塞的面积减去一个活塞杆的面积的。这样一算下来就是A侧这边输入的力要大一些。 你可以试试随便做几个数据带到公式里算一下。

网友B:
这里最先提到的同样的压力,应该是压强的意思吧,压强就好理解了

网友(点评):
一针见血

网友:
把你认为正确的推论写出来,大家给你挑挑刺, 这叫对症下药

楼主:
相同的液压压力作用在油缸,两端活塞不应该是静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最先提到的同样的压力,应该是压强的意思吧,压强就好理解了

嗯,液压压力是指压强就合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 F=P*A     你说的两边 压强p是一样的。可是两边受力的面积A不一样的, A侧是无杆腔,整个活塞受力的。 ...

谢谢了,怪我我没正确理解题中说的液压压力

网友:
妈的 ,差动连接啊。

网友:
力是一样的,就平衡了, 不会移动的,楼主物理没有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 F=P*A     你说的两边 压强p是一样的。可是两边受力的面积A不一样的, A侧是无杆腔,整个活塞受力的。 ...

他说的压力一样,那么就是面积大的压强小,移动和压强没有关系,物体移动,是力不平衡才会移动。平衡的就保持现有状态。

网友(点评):
液压站输出了是的不是力,是压强。压强和力的关系要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