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断气断电的处理

楼主(2017-02-17):
气缸断气断电的处理?
想着断气断电,气缸停中,如果再次通电和通气,气缸还是停中,不会有动作,假设是双作用气缸,怎么选择电磁阀和气路设计,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如果你的停中,指的是运行过程中突然断电,气缸停在运行中的某个位置。

就选用,双控三位中封式五通电磁阀。 回电后,阀不会有动作,气缸也不会有动作。

由于气体有压缩性,视负载大小,位置有会所变动。

网友:
三位五通阀,中泄中封中通
双弹簧将气缸置中,通气才改变位置,然后通气通电后设置的位置为置中.

网友:
双电控电磁阀

网友:
为了安全,一定要用双控三位中封式五通电磁阀。有些公司为了省那么几个钱,就用二位五通的,并没有考虑意外断电断气的情况,只有事故才能使他们警醒。

网友:
看负载情况,一定要注意三位五通的安全性,就是到中位,停好久,再上电时候的冲击。

楼主:
嗯,双电位三位中封可以对断电情况实现气缸停止,断气如何实现呢,可不可以用先导型速度调节阀来实现,排气节流,两个先导速度阀的进气口互为先导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停中,指的是运行过程中突然断电,气缸停在运行中的某个位置。

就选用,双控三位中封式五通电磁 ...

嗯,双电位三位中封可以对断电情况实现气缸停止,断气如何实现呢,可不可以用先导型速度调节阀来实现,排气节流,两个先导速度阀的进气口互为先导口

网友(2017-06-20):
三维五通的电磁换向阀,中封机能

网友:
主要看你气缸要的动作去选电磁阀

网友(2017-08-31):
三位五通中封电磁阀

网友:
那要看具体工况。
一般情况下,运行中断电不会有什么问题,但特殊情况就要特殊对待。
比如:卷筒纸印刷机运行中,纸架双臂夹持1吨多重的纸卷高速运转,如果突然断气,夹持机构并不会松开。
这是因为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安全问题,设备通气时夹持装置松开,断气时夹紧,避免断电断气产生危险。
更常用的情况是用安全继电器,断电或者断气后设备停止,气路断开,再通电通气后设备不会继续工作,需重新复位开机。

网友:
三位五通中封式电磁阀

网友:
不是有保压的电磁阀么,选择能双向保压的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