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φ18的中心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7-02-17):
想请教一下底孔直径φ18的中心孔如何加工?

网友:
中心孔有A,B,C,R型,

网友(点评):
查手册,不管哪个型, 并没有18的

网友:
楼主要打的是φ18的孔还是中心孔?加大的中心孔可以用中心孔锪钻

网友:
可以出个图吗?

网友:
普通的键槽铣刀可以磨成中心钻的

网友:
用中心钻打个引导孔,然后再使用钻孔

网友:
钻出底孔后,车出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