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料机构改进

楼主(2017-02-17):
如图,要求将M8压紧用螺丝改为快速装卸结构

压料机构改进模拟

压料机构改进模拟

难点:1、空间小(标准蝶形螺丝太大了)
           2、需成本低廉(做好是有标准件购买更换,比如类似下图的快锁紧固件)
          3、材料需防腐蚀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想法,谢谢

网友A:
手拧螺丝的就好了 圆头旋钮不占空间

网友:
凸轮实现快速夹紧松开, 开缺口实现快速装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拧螺丝的就好了 圆头旋钮不占空间

领导闲浪费时间了,想着一下搞定那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领导闲浪费时间了,想着一下搞定那种

看看有什么卡扣没有啊 按一下松开 或者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什么卡扣没有啊 按一下松开 或者锁紧

就是想要这种东东,但是要经过水洗(可能会有弱腐蚀性)的,所以不好弄

网友B:
在槽的2边装柱塞,然后在冶具上搞4个孔。冶具压入。可以试一下哦。

网友:
快速销可以不

网友(点评):
什么是快速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槽的2边装柱塞,然后在冶具上搞4个孔。冶具压入。可以试一下哦。

感觉不方便取拿及压紧压块

网友C:
如果你另外一面没有用可以考虑用末端带孔的销轴,另外一端用卡子开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另外一面没有用可以考虑用末端带孔的销轴,另外一端用卡子开住

不到压得紧压不紧,工件很薄!
打算试一下用弹簧

网友:
侧面有没有空间?

网友D:
这种压紧方式,我们自动化设计经常适用的,名称:快速把手,米思米标准配件;如图

网友(点评):
工件是要穿进去的,侧面拉穿可以用你这种

网友(点评):
这个高度不允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压紧方式,我们自动化设计经常适用的,名称:快速把手,米思米标准配件;如图

根据厚度,采购这种快拆非常方便。自行车上大量采用了。

网友E:
搞一个通长的压块   不要分这么多    自动化程度再高 的化  可以气动压紧    用一条气囊带 充气压力  放气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一个通长的压块   不要分这么多    自动化程度再高 的化  可以气动压紧    用一条气囊带 充气压力  放气 ...

谢谢大侠,压的工件是窄网带,整体压不好操作的

网友(2017-05-20):
蝶形螺母或者用弹簧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