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气缸实现双向夹紧,伸出方向与夹紧方向垂直

楼主(2017-02-17):
图里这种达不到要求,我要需要的方法推的方向是与图里气缸方向垂直的,但是效果要一样,夹紧是从两侧夹紧的,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机床垫铁见过没? 通过一组斜面把左右(前后)运动转换为上下运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床垫铁见过没? 通过一组斜面把左右(前后)运动转换为上下运动即可。

大侠,有没有示意图,我暂时只想到用齿轮齿条

网友A:
看看这个图,能理解不

网友(点评):
齿轮齿条,定位,锁死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图,能理解不

明白了,就是说我只要把左右转换成上下,就可用我图一的方式了,是吧。谢谢,但是可能我没有这么多空位去做这个转换工位,大侠有没有什么直接点的方式,我是想用齿轮齿条的方法,但是没用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点评):
齿轮齿条,只是把直线运动转换为旋转运动。 当然,再用曲柄滑块机构也可以再实现转动到平动的转变。 另外要注意力的大小和行程。

楼主: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就是说我只要把左右转换成上下,就可用我图一的方式了,是吧。谢谢,但是可能我没有这么多空位去 ...

我就是不太懂怎么用齿轮齿条,所以才想用别的结构,没用过这玩意,怎么计算出的有效行程,比如说我气缸推齿条50mm,那么实际齿轮走的距离是多少,下面会不会跟着走50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太懂怎么用齿轮齿条,所以才想用别的结构,没用过这玩意,怎么计算出的有效行程,比如说我气缸推 ...

气缸带动一侧爪臂(主动爪臂)做往复运动,主动爪臂上固定齿条,齿条驱动齿轮做回转运动,齿轮回转运动带动另一侧齿条(被动齿条)做往复运动(运动方向恰好与主动侧齿条相反),被动齿条带动被动爪臂做往复运动,齿轮只起传递运动作用,主动侧齿条行程和被动侧齿条行程一致,只是齿轮齿条结构存在反向间隙,爪子夹持工件精度要考虑进去,不过一般来说齿轮齿条结构重复精度还可以

网友C:
不知道你要求的夹紧力要多大?SMC的MHL2型气缸应该符合的要求,费斯托也有类似的!

网友(点评):
亚德客也有对应的SMC的MHL2类型气缸,,价格上便宜很多,但是需要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带动一侧爪臂(主动爪臂)做往复运动,主动爪臂上固定齿条,齿条驱动齿轮做回转运动,齿轮回转运动带 ...

最后决定做个这样的结构,大侠看看对不对。齿轮配合有点蛋疼,弄了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要求的夹紧力要多大?SMC的MHL2型气缸应该符合的要求,费斯托也有类似的!

夹紧力要不了多大,只是做一个限位的作用,并不是要夹紧送出去,SMC和费斯托太贵了,老板舍不得的,亚德客的标准气缸又太大,无奈用了笔型的。也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点评):
齿轮齿条的确挺蛋疼的, 还不如搞个同步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决定做个这样的结构,大侠看看对不对。齿轮配合有点蛋疼,弄了半天

原理是对的,结构上需要优化(齿轮需要轴约束、齿条连接点有点太弱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夹紧力要不了多大,只是做一个限位的作用,并不是要夹紧送出去,SMC和费斯托太贵了,老板舍不得的,亚德 ...

亚德客应该也有类似SMC    MHL的气缸,你这样做齿条不用加导轨?中间还要轴承吧?算起来不便宜啊!!!

网友D:
气缸推垫铁不就行了吗,垫铁有一个增力的作用,而且结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亚德客应该也有类似SMC    MHL的气缸,你这样做齿条不用加导轨?中间还要轴承吧?算起来不便宜啊!!!

齿轮要加轴承的,齿条没有推的那边要加一条从动滑轨,齿条接在滑块上,确实可能不会很便宜,但是估计也不会很贵,只是暂时没有更好的方案了,大侠有的话求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缸推垫铁不就行了吗,垫铁有一个增力的作用,而且结构简单。

就是二楼大侠建议的那种结构吗?我感觉我这工位的位置不够,不然我都不会把齿轮齿条放倒用了。

网友E:
关键你要夹什么东西
还有,你能说一下那那个行业,我们做过类似的,是轮胎行业,如果一样的画给你发现场图片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你要夹什么东西
还有,你能说一下那那个行业,我们做过类似的,是轮胎行业,如果一样的画给你发现场图 ...

我这属于电池行业的,这个机构是用来夹电池,做一个限位作用,方便吸到下一个工作工位。

网友:
  • 杠杆、凸轮机构
  • 剪刀叉
  • 如果空间只允许水平布置,可以考虑用旋转缸带凸轮,简单粗暴

网友F:
纯机械结构太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轮要加轴承的,齿条没有推的那边要加一条从动滑轨,齿条接在滑块上,确实可能不会很便宜,但是估计也不 ...

如动作频率不是太高没必要加轴承,加个铜套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决定做个这样的结构,大侠看看对不对。齿轮配合有点蛋疼,弄了半天

按照这个模型的空间,对1楼式样水平布置,变更夹头型状就好了

网友:
好久没来了,年后上班了,先来论坛看看~发现好多人@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气缸推垫铁不就行了吗,垫铁有一个增力的作用,而且结构简单。

优化一下结构,比如气缸的推点,前后端固定都可以,齿轮齿条方案我感觉不太理想

网友G:
按楼主的意思,我之前设计的夹具是这种运动方式,截图给你参考一下;
不知道这个图你能否看懂运动方式,若看不懂我可以给你做个运动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紧力要不了多大,只是做一个限位的作用,并不是要夹紧送出去,SMC和费斯托太贵了,老板舍不得的,亚德 ...

给你两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楼主的意思,我之前设计的夹具是这种运动方式,截图给你参考一下;
不知道这个图你能否看懂运动方式,若 ...

大侠,来个运动仿真吧,或者来个3D的。着实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纯机械结构太复杂。

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结构啊,求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有没有示意图,我暂时只想到用齿轮齿条

fsdfsd

网友:
26楼思路1实例

网友:
来个分吧

网友H:
有平行夹紧气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平行夹紧气缸的

夹子气缸小的行程不够的,大的太大了,空间不够,而且也比较贵。

网友:
大侠的方案都不错

网友:
剪刀的结构知道吧,我感觉如果你做一个类似剪刀的结构,然后在剪刀柄处内侧设置一个限位装置,外侧靠液压油缸提供推力,然后复位就很多办法了,这样结构简单点,也避免了齿轮齿条时间长磨损问题和润滑的问题。

网友:
楼主看看是不是要这种机构!?

网友:
直接用带尾孔的迷你气缸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