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削求助

楼主(2017-02-17):
见图片,中间的长方孔要求拉削,上下2面的光洁度要求0.8
网上咨询了5,6家相关工厂,只有一家做拉刀的说可以达到0.8,其余的都说达不到。

网友:
拉削粗糙度0.8基本上是极限了,除了拉刀的设计制造,还有切削参数的选择、材料状态等都有关系,现在做刀具的,半吊子的也很多,要多筛选,

网友:
分粗拉削,精拉削两道工序,估计效果会好点的‘’

网友:
0.8基本也就是极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