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设备动态稳定

楼主(2017-02-17):
最近做了台设备当程序行驶到一个特定变化连续700个点的位移时在5cm30秒的距离完成,就会发生抖动(感觉像共振)!有人就说设备的动态稳定性不好!当时听了!感觉又是个新名词!没学过,问问论坛上有没有人懂,去哪里学学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A:
加阻尼器消除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阻尼器消除抖动

正常的运行时一点问题都没有,一旦达到私服电机的变化程序时就开始抖动,阻尼器是个什么样啊?能不能发个图片或者网址让我了解一下?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产品,我以前干矿机的时候,遇到共振就在机械上焊个大铁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产品,我以前干矿机的时候,遇到共振就在机械上焊个大铁块子

主要是制造玻璃钢缠绕机的!其中主要有个结构齿条需要放置在导轨一侧,这样在快速进给和短时间多点进给时会产生,震动或者类似于跑偏的状态,就像电机端的那侧带着另一侧跑被憋闷了!有没有办法解决这种不对称动力源的方法?

网友(2017-05-20):
出现共振的话,你最好首先将设备与地基隔离,就是用阻尼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