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广州数控系统怎样实现西门子系统这一个功能?

楼主(2017-02-17):
西门子的系统例如:
R1=0  R2=5
MR:
R1=R1+1
......
......
ⅠF R1<=R2 GOTOB MR
G0Z100
M05
M02
西门子中每循环一次R1都会累加一次。如循环一次后R1由0变成1,循环二次后R1累加成2,直至累加到5后结束循环。请问广州数控中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西门子的宏程序,广数说明书上没见过

网友:
自己编一个宏程序,或者找到西门子的宏程序,破解,然后改成广数的宏程序

网友:
宏程序编程时省事,其实机器内部还是把它解析成单步进行加工。广数的宏程序要比西门子复杂多了,980就有,就是复杂,看着就晕。

楼主:
厂商给的编程手册上没有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A:
#1=0
#2=10
#3=1
N1#1=#1+#3
G1X#1F100
IF[#1EQ#2]GOTO2
IF[#1LE#2]GOTO1
N2G0Z50
M05
M3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
#2=10
#3=1

这是典型的宏程序的应用。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
#2=10
#3=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典型的宏程序的应用。不错的

我只会点皮毛,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