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设计台快递包装机,求助前辈

楼主(2017-02-17):
本渣渣是学机设的大二学生,大一的时候参加省里的机械创新大赛设计了台快递的包装机。

表达能力有待加强。。。 实验室的电脑没有相关文件和UG图- -

目前遇到的问题:1、封边控制问题(温度控制不来,我的想法是用发热的一对滚花的轮子啮合旋转完成封快递膜两边的工作  但是!!!找不到这种轮子- -  )
2、封口(约300-350宽)不能实现自动化- - 要用手按

想实现的功能:

1、可调节膜的长度以实现节省材料
2、能让两张膜缝合!!!!!!

目前存在的问题:
1、进料后,两张膜连续供应不流畅(称为打滑?,反正就是两张膜可能会存在左右上下的偏移)
2、温度控制不来 淘宝买的加热条 220v的- -(找不到其他可加热的又适合我这个东西。。。) 温度一下就上去了  控温控制不来- -
3、温度控制不来就出现把膜烫破的情况,温度低了合不上(主要是刚开始,机器运行一段时间一般都是太高温度)。。。

各位老手有没有相关的材料或是可用的零件推荐下啊- -

各位大神给点建议,我学习学习- -

大二学生什么机械原理,机械设计都没学,UG还是自学的。。。学了CAD把。。。。不过喜欢用CAXA- -   理论力学感觉有点点用处
反正就是知识不多,但想把我这机器做出我想要的效果- -

    求各位大神给点简单粗暴的建议- -

网友:
我认为你第一个问题 可以用真空吸盘

网友:
建议你去图书馆找本包装工程的书看看
热封的话就不用滚齿了,直接两个平条压合就行

要自动化就用电机之类

没搞清楚你的膜进料方式是怎样的

网友:
热熔封口的机器不少,可以借鉴一下它们的温控方法。

网友:
无从说起
建议楼主抓住重点,问题一个一个解决。

网友:
建议解决方案:
1、进料过程中两张膜打滑现场:薄膜表面光滑,建议采用包胶滚轮作为送料动力(本人设计过伺服送料机,对于光滑的钣金送料也是此方式);
2、温度控制方案:增加温度继电器,设定好需要的温度值。

网友:
解决方案:
1.封边温度控制方法一般都是热电偶测温度,配合温度控制器使用的,需要什么温度就设定到多高就行了;
2.一般送料的动力轮可以采用楼上所说的包胶滚轮,也可以用同步带或者链条啮合;
3.实现调节膜的长度可以在主动轮装上光栅盘,用光电传感器来实现测量;
4.实现自动化肯定会用到光电传感器,楼主应该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2024-06-28):
楼主你的问题都解决了吗,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