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做应力扳手

楼主(2017-02-17):
哈哈哈哈我打算用Mn65弹簧钢。。。我以前做联轴器我还想做个加长类似于平行线联轴器和卡爪联轴器的加上导电环。can线引出来那种可以测量扭矩。。。不知道行吗?你们有需求吗?大概一只脚样那么大。。。用个运算放大器和adc0832。。。。。。。。。不要笑。。。别的我怕用不好。。。。啦啦啦啦

楼主:
老哥们你们觉的哪里需要测扭矩?

楼主:
导电环传数字信号和磨损会不会影响。。。用最便宜的铜和最便宜的电机碳刷

楼主:
还是232线?。。。我只会这俩。。。

网友A:
精度是个大问题,越小的扭矩,相对误差越大

楼主:
转速高了会不会影响我用应力片测量的数?你们觉得呢?

网友:
可以弄个样品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是个大问题,越小的扭矩,相对误差越大

要不我挂淘宝上当二手卖几个实验下行吗?只要不赔。。。积累点意见。。这样行吗?

楼主:
已经了料mn65、2MM厚。3MM厚的都是三十宽带。。。打算用钢排夹。。。。

楼主:
有谁想试用吗?

网友:
老早就有产品了

网友:
拧螺纹的时候需要扭矩扳手,也做好能测量出扭矩,特别是和自动化有关的项目

网友:
楼主积极性这么高,就先搞个出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