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齿条如何安装和驱动

楼主(2017-02-17):
如下图,如何安装和驱动齿条 LSQM%%)PQ6H1_@Q08(VHP[3.jpg

网友A:
这种结构为什么要用齿条呢?执行机构是什么,为什么不用齿轮?

网友B:
很简单,你考虑齿条齿面到中心的距离是不变的,有像一个圆规的样子,两头加轴承做纯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你考虑齿条齿面到中心的距离是不变的,有像一个圆规的样子,两头加轴承做纯滚动

怎么驱动圆规的两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为什么要用齿条呢?执行机构是什么,为什么不用齿轮?

包装仿形机构

网友:
执行机构是什么

网友:
齿条绕齿轮中心作回转就行了。

网友:
齿条渐开线运动,你说难不难?

网友(2023-10-13):
齿轮不动齿条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