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怎么将空间曲线的坐标导出?

楼主(2017-02-17):
将solidworks三维图上的一条曲线的坐标到处,请问怎么操作?求助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不能的,因为是无数个点,楼主只能需要哪个点哪个了,属性里自然显示xyz,最多就是编程批量读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能的,因为是无数个点,楼主只能需要哪个点哪个了,属性里自然显示xyz,最多就是编程批量读取数据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或者有网址教程吗

网友B:
SW自带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自带有。

请问怎么操作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480824-1-1.html

參考如上

网友(2018-03-12):
我也需要这个功能呢

网友(2018-05-10):
找了半天,找到了这个,作者棒棒的

网友(2021-04-07):
我可以发帖了

网友:
同问,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