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外圆上那个R1怎么编程,用什么刀

楼主(2017-02-17):
十几年转行干了加工中心,现在遇到这问题都解决不了,帮忙看看这个用什么刀?mastercam编程,求大神教教。

楼主:
手机拍的挺清楚的放网站上怎么这么不清晰

楼主:
就是外圆上有个R1

网友A:
这是车床加工后盘件后,加工中心再钻孔的工序,那个R角不是加工中心干的活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车床加工后盘件后,加工中心再钻孔的工序,那个R角不是加工中心干的活儿

我问得就是车床的问题,现在干车床,没点经验了。

网友:
市面上有卖R1的成型刀具的在或者刃磨一把呗

网友:
一般来说这活的外圆r角是车床干的,成型刀或数控车直接车出来,加工中心干的话有2种方式,1跑3d,2,内r刀铣出来。

网友:
做个工装穿起来,车床G02/G03都可以车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得就是车床的问题,现在干车床,没点经验了。

数控车编程,直接用G2,G3圆弧倒角功能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