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度车刀,车斜面,刀尖易蹦刃,怎么改进?

楼主(2017-02-18):
95度车刀,车斜面,刀尖容易蹦刃,怎么改进呢?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95度的少用,一般精加 工,余量少可能会用。
换个小点的吧,改改切削参数。
楼主95粗车?

网友:
蹦刀与你刀具的几何、及角度及切削用量有关联;
刀尖处刃磨过渡圆弧,让其大一点,可提高刀具的耐用度!

网友B:
楼主把材料、切削参数,出现崩刃的频率报一下,95度刀的刀尖本就容易出现崩刃,加工中需要合理选择刀具,如果刀具不能改,选择切削参数时也要注意,就楼主提供的信息,没法准确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95度的少用,一般精加 工,余量少可能会用。
换个小点的吧,改改切削参数。
楼主95粗车?

是的。95度粗车   转速178  进给100,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材料、切削参数,出现崩刃的频率报一下,95度刀的刀尖本就容易出现崩刃,加工中需要合理选择刀具,如 ...

转速178    线速度237  进给80 -100    5刀片3个崩刃。吃刀量1-3mm。
为什么95度粗车本身就爱崩刃

网友:
和你刀具质量,材料性能,切削方式都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178    线速度237  进给80 -100    5刀片3个崩刃。吃刀量1-3mm。
为什么95度粗车本身就爱崩刃

不清楚楼主所用刀具的具体参数,按最常用的95度刀来说,楼主的走刀量可能略偏大,再调整一下试试看、
影响刀具寿命的因素除刀具本身质量外还有:材料、切削各参数、机床和刀具刚性、冷却等,楼主目前所提供的信息依然很限,
95刀通常是刀尖最先进入切削,不如主偏角小于95度的刀平稳,受力也要差一些,所以更容易出现崩刃,社区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车刀绝技”这本书就非常好,楼主可以多看看。

网友:
不想更换刀杆的前提下,换个刀尖圆弧比较小的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