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锈钢板焊接后的处理问题

楼主(2017-02-18):
不锈钢薄板焊接的焊接处理,图片上的焊缝处理看起来挺光亮,且附近的表面几乎没有损伤,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做到的。

楼主:
钢板厚度1.0,我自己使用钝化膏等处理,旁边的表面都有泛白的痕迹,而已处理后也是泛白一层,挺难看的。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单独抛光过?

网友:
我单位用抛光布砂轮抛光

网友:
用草酸试试

网友:
不锈钢焊道清洗机应该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吧

网友:
我们的是欧洲的酸洗钝化产品,是电化学的原理,也就是设备和酸液配合使用,酸液没有腐蚀性,用手接触都没有问题,不会造成腐蚀,处理焊缝和表面都可以,焊缝处是有点发白,不是很明显,处理整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用焊道清洗机

网友A:
土豪版:
打磨——酸洗——清洗——烘干——抛光机
乞丐版:
打磨——拉丝

网友:
应该是抛光过。

网友:
玩命抛光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版:
打磨——酸洗——清洗——烘干——抛光机
乞丐版:

哥们,按你这方法去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按你这方法去试下。

焊缝抛光到这样如何?

网友C:
楼上的真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真亮

表面进行了抛光

网友(2022-02-22):
钝化都不钝化,直接羊毛轮打一下,既去除了氧化色 又看起来光亮

网友(2022-03-26):
引用 网友B:
焊缝抛光到这样如何?

这是酸洗钝化之后再抛光的吗?

3道焊缝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