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座设计和加工

楼主(2017-02-18):
如图所示结构,轴能够旋转并能承受轴向力。
那么,轴承安装座(图中箭头所指的套)的结构这样设计好吗?
1,两个轴承安装内圆面有同轴度要求,这样设计的话不能一次装卡加工两个内圆面,只能先加工一个内圆面,倒头装卡加工另一个内圆面,这样就需要工装来保证同轴度,但是是单件或小批量加工,不值得做工装。有好的加工方法吗?或结构怎么改变一下?
2,这种结构拆轴承也不方便,怎么改?

网友:
轴承倒一下。

网友(点评):
可以方便很多工序

网友(点评):
楼上说得对,到一下用轴承盖预压

网友:
用镗铣床一次装夹加工。

网友:
看具体工况的吧,有些情况下不一定需要这样的结构和这么高的要求。

网友A:
中孔直通,里面的台做成活动的的“圈”,两侧端盖内台加长,顶住两个轴承外圈。。
不知道受力多少的情况下 哈哈

网友(点评):
这个也可以

网友(点评):
一般我就这样用

网友(点评):
轴向受力不大,定位要求不高,可以改为采用这种结构。

网友:
外面的安装套可以不用车出台阶,中间加一个隔套,两个轴承反过来安装,两端的压盖做出带止口的

网友:
这两个轴承孔是可以一次装夹加工成型的,这是最基本的加工工艺,如果这都保证不了,可想而知你找的加工厂的加工能力有限

网友:
支持5#,楼主设计,好像外圈拆不下来?轴上也要加个轴套来顶住两个轴承的内圈,这个涉及到圆锥滚子轴承的调节,手册应该有的。

网友:
如单向受力的话,下面个轴承改为向心球轴承,节约成本

楼主:
谢谢各位!!!
改了改结构,见下图,需要垫片来调整轴承游间隙。
不过这样轴向力最后传递到端盖的螺栓上去了,在核算一下力。9#意见也很不错!

网友(点评):
轴承外圈压不紧,,,,,,,,

网友:
我感觉楼主改进后的设计还不如最初的设计,原因有二:1、对于圆锥滚子轴承,轴向游隙的调整用垫片比较麻烦,不如圆螺母;2、一堆圆锥轴承面对面安装相对背靠背承受弯矩的刚度要差很多。原设计,同轴度的保证确实需要注意,但就现在的加工工艺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点评):
同感,很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改了改结构,见下图,需要垫片来调整轴承游间隙。
不过这样轴向力最后传递到端盖的螺栓上 ...

别这么干,以我的经验,这种轴承的保持架模型上是没有的,实际用的时候会有干涉。

楼主:
谢谢 11#12#!

网友:
改进方案---靠下面的螺栓承受力???

网友:
如单向受力的话,下面个轴承改为向心球轴承,节约成本

向心球轴承靠轴档定位,外圈浮动,孔径小一档,这样孔可一刀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改了改结构,见下图,需要垫片来调整轴承游间隙。
不过这样轴向力最后传递到端盖的螺栓上 ...

轴从上面就能抽走了...瞎改啊...

网友:
轴承安装方向地向背不单单是结构!

网友:
综合考虑,楼主自己的结构还是比较理想的,没有最完美的结构,能满足主要的要求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孔直通,里面的台做成活动的的“圈”,两侧端盖内台加长,顶住两个轴承外圈。。
不知道受力多少的情况下 ...

我們也經常這樣用,中間買米思米的墊環,避免2次裝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孔直通,里面的台做成活动的的“圈”,两侧端盖内台加长,顶住两个轴承外圈。。
不知道受力多少的情况下 ...

两端端盖不延长好像也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
圆螺母在轴承盖外边,

网友:
这种结构我有做过的。像你第一种的结构,下面那个轴承是不受力的,直接跟下端盖接触就可以了。

网友:
但是下面放轴承的轴承座高度要大于轴承的高度,否则会卡死。轴转不动。

网友:
锥度轴承大口一致朝外不可变,轴承中间增加档圈赞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改了改结构,见下图,需要垫片来调整轴承游间隙。
不过这样轴向力最后传递到端盖的螺栓上 ...

这样做轴承保持架会有干涉,
需要空出一定的位置给保持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这么干,以我的经验,这种轴承的保持架模型上是没有的,实际用的时候会有干涉。

能具体说一下吗,会有什么干涉

网友:
这不是经典的背对背以及面对面安装方式啊,具体怎么选看楼主的使用条件。背对背的安装,肯定比面对面复杂,设计好配合公差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具体说一下吗,会有什么干涉

找不到合适的图,就随便说一下吧,圆锥滚子轴承都是通过保持架把圆柱形滚子固定在轴承内圈上,这个保持架会在圆锥小头有一个翻边。装配的时候,这个翻边会突出于轴承外圈端面1个毫米左右。这样楼主的这个结构中,俩端的封盖会盖不上。以前吃过这个亏,所以见到这个图提醒一下。

网友:
5楼的方式是比较合理的,另外需要注意公差配合,需要拆卸最好不要采用过盈配合

网友:
内孔中台阶用卡簧类似的结构代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合适的图,就随便说一下吧,圆锥滚子轴承都是通过保持架把圆柱形滚子固定在轴承内圈上,这个保持架 ...

哦,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孔直通,里面的台做成活动的的“圈”,两侧端盖内台加长,顶住两个轴承外圈。。
不知道受力多少的情况下 ...

此方法简单可靠,常用

网友:
中间轴上应该有个台阶太对吧? 而不是加个轴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改了改结构,见下图,需要垫片来调整轴承游间隙。
不过这样轴向力最后传递到端盖的螺栓上 ...

1. 现在的端盖会和轴承保持架干涉;
2. 下面的端盖没有存在的必要,轴承座做成盲孔,一端留端盖即可;
3. 箭头所示调整垫圈可以取消,反正两个轴承内圈之间有套筒,完全可以代替垫圈实现调整功能;
4. 为什么內轴的设计取消了原来的螺母?内轴的轴向定位需要重新考虑吧?

一点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孔直通,里面的台做成活动的的“圈”,两侧端盖内台加长,顶住两个轴承外圈。。
不知道受力多少的情况下 ...

轴可以从上面抽走了,没有轴向定位

网友(点评):
有小圆螺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