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管焊接求助!

楼主(2017-02-18):
      问题如下:16mm紫铜管,壁厚1mm,想焊接到螺纹接头上,请问接头是用黄铜材质还是不锈钢材质好?用哪种材质比较容易焊接,并且密封性好,可靠性好?请各位大侠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这种应该是采用钎焊工艺,你螺纹接头是什么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是采用钎焊工艺,你螺纹接头是什么材质?

黄铜或者不锈钢都可以,现在就是不知道哪种材质和紫铜管焊接效果好?

网友(点评):
铜,不锈钢不太好焊一起。

网友A:
那肯定是紫铜了,不锈钢材质含有铬元素,为惰性成分,不如紫铜好焊。

网友:
参考空调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是紫铜了,不锈钢材质含有铬元素,为惰性成分,不如紫铜好焊。

紫铜和黄铜焊接呢?

网友:
紫铜,钎焊

网友:
我还以为要用到超声呢

网友:
用黄铜不锈钢都可以,钎焊,30%或以上的银焊条,加助焊剂

网友B:
哦网了说,看你焊接完成之后是否在震动场合,如若是的话,推荐高银焊条,这样既抗震强度也够

楼主(2017-03-20):
引用 网友B:
哦网了说,看你焊接完成之后是否在震动场合,如若是的话,推荐高银焊条,这样既抗震强度也够

好的,谢谢!

楼主:
现在问题又来了,上一次是紫铜管和黄铜接头焊接,用的银焊条,焊接效果没的说,效果挺好的,但是问题出在黄铜接头上,焊完之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细微裂纹,试漏时漏气严重,也不知道是焊接工艺问题还是黄铜标号或材质问题;如果是以上问题造成的,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B:
细微裂纹的产生,第一是材质本身的问题例如59铜,第二就是焊接完成后是否急速冷却而导致的,我们公司主要就是黄铜,紫铜,以及不锈钢的同材料焊接和一种材料的焊接,尤其是快速冷却最容易导致裂纹了

楼主(2017-04-19):
引用 网友B:
细微裂纹的产生,第一是材质本身的问题例如59铜,第二就是焊接完成后是否急速冷却而导致的,我们公司主要就 ...

你们公司焊接黄铜的话,尤其是要求密封性能好的,一般用什么标号的黄铜?谢谢指教!

网友:
紫铜管必须要用银焊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公司焊接黄铜的话,尤其是要求密封性能好的,一般用什么标号的黄铜?谢谢指教!

62铜,性能和价格都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62铜,性能和价格都合适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微裂纹的产生,第一是材质本身的问题例如59铜,第二就是焊接完成后是否急速冷却而导致的,我们公司主要就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