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轴承故障

楼主(2017-02-18):
减速机调心滚子轴承用了几个月出现异响,拆开后发现轴承外沿及滚子上出现大量铁屑,除部分滚子损坏,其它完好。
这是什么情况?求助大神。

楼主:
这样子的

楼主:
放大一张

网友A:
组装的时候,减速机的腔体做了严格的清理了么

网友:
铁削很有可能是安装的时候就出现在轴承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组装的时候,减速机的腔体做了严格的清理了么

这个可能性有,之前家里有台新减速器撞击开裂后,里面的有很多铁屑。便宜没好货。

网友:
轴承内外圆错开才能看清楚原因,,一般正常损坏有轴向过载,径向过载,不干净只能称为不正常情况。

网友:
一种是装配前减速箱内没收拾干净。
一种是轴承自身质量问题。
我们自己的减速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都是第一种情况。